[求助] 请问大家sigma delta调制器经过数字抽取滤波之后信噪比为什么下降了那么多?

楼主(2022-11-04):
刚接触数字滤波器,然后用simulink中的滤波器模块搭建了三级的滤波器来降采样,CIC+补偿+半带(32+2+2),模型以及输出波形如下,但是对比数字抽取前后的频谱图,发现信噪比变成负的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希望路过的大佬们多多赐教。

楼主:
顶一下!没人回复吗

网友A:
两个图的纵坐标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图的纵坐标为什么不一样?

第二个图频谱直接跑上边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有可能数字滤波器没有设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数字滤波器没有设计好

数字滤波器的设置是这么设置的,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C:
单独验证一下抽取滤波器呢,关注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验证一下抽取滤波器呢,关注学习下!

我试过了 效果没有啥变化 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B:
Sigma_delta抽取滤波器的设计是有规则的,大把论文可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gma_delta抽取滤波器的设计是有规则的,大把论文可查

我上边也是按照论文里设计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可以指导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