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理想sin源,fft有效位数不正常,请大家看一下是哪里设置错了或者哪里没设置

楼主(2022-11-04):
如题

调整1ns fft位置enob变化明显,感觉是哪里仿真精度设置错了。

网友:
同问。FFT如何设置各项参数?

网友:
仿真精度设置不对,最好 1/8 采样Ts

网友A:
推荐这个帖子看一下:
https://bbs.eetop.cn/thread-90467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这个帖子看一下:
https://bbs.eetop.cn/thread-904679-1-1.html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