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40nm源/漏与衬底的耐压问题

楼主(2022-11-04):
设计栅压自举开关时要考虑过压VDSB,VGB的耐压问题,找了工艺文档没找到,论坛里有没有了解的大侠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A:
器件的可靠性问题,PDK的文档有的。vgs: 不要超过overdrive voltage: 一般是1.05V
vds, vgd同上

vdb: 这个不重要,因为这个和栅极没有关系,只有一个pn diode 一般可以到1.8V

Vgb: 这个介于vgs和vdb之间,原因是因为两个电压之间存在oxide和channel,所以耐压要比 vgs好,但是比 vdb差。你要问问foundry,

另外,如果你有DNW,那么可以把 well电压提高一点,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器件的可靠性问题,PDK的文档有的。vgs: 不要超过overdrive voltage: 一般是1.05V
vds, vgd同上

是在design rule文档reliability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的可靠性问题,PDK的文档有的。vgs: 不要超过overdrive voltage: 一般是1.05V
vds, vgd同上

感谢回复。我现在用的是3.3V的管子,等上班时再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的可靠性问题,PDK的文档有的。vgs: 不要超过overdrive voltage: 一般是1.05V
vds, vgd同上

文档没找到,联系代工厂说没有这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