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导阻抗

楼主(2022-11-04):
有个模拟开关要求阻抗在0.2欧姆左右,有什么办法能够知道整个版图的阻抗吗

网友:
整个版图的阻抗是指?一般阻抗可以看到net to net 吧,整个版图的阻抗比较难以评价。

网友A:
提了参数加激励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了参数加激励仿真

哦哦,是需要提参后仿才能确定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