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的skill脚本中,怎么设置成参数不可编辑

楼主(2022-11-04):
有哪位大佬能告诉我在Pcell的skill脚本中,怎么把参数设置成不能编辑? 比如一个电阻的Pcell, 其中长和宽的参数可以修改,而面积或者电阻的阻值不能修改,仅显示灰色背景的数字即可。用cdfCreateParaml里的?editable 怎么不管用。

网友(2023-07-24):
大佬可以分享下代码吗?最近研究了下,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