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答~想不通

楼主(2022-11-04):
如果单从书上Av公式来看,VR增加,AV会增加。但是从AV= Vout/Vint 来说,VR增加会使输出电压Vout减少,然后AV不是会下降吗?怎么会升高的哇?

网友A:
新人回答,分析增益这样的交流信号时一定要记住,大信号和小信号的差异,你VR增加后的直流点变了导致增益提高了,你后面说的Vout变小,这是大信号的分析 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分析增益这样的交流信号时一定要记住,大信号和小信号的差异,你VR增加后的直流点变了导致增益提 ...

多谢多谢~,原来把大信号和小信号的概念为理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