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源极负反馈的共源级】增益如何通过观察得到的问题

楼主(2022-11-04):
在阅读带源极负反馈的共源级时,发现它的增益、跨导以及输出电阻都不太容易通过观察的方法得到,想问问各位是否有一些直观的方法理解。

谢谢!

网友:
一点愚见,权当抛砖引玉了,这个电路我理解是一种电流-电压负反馈,即检测电流,反馈电压,既然检测电流,那就是稳定电流,让输出更像一个电流源,即从vout往下看的阻抗变大,这个电路的环路增益为gmRS,即闭环增益为开环增益除以(1+环路增益),等于gmRD/1+gmRS,忽略了沟长调制效应和体效应。直观一点的看法,首先说输出阻抗,输出阻抗就是在输出端+测试电压源,看电流的变化,电流变化越小,说明阻抗越大,RS串在S端,假设D端电压上升,MOS管电流变大,S端电压上升,MOS管VGS减小,由VGS引起的电流减小,即抑制电流的变化,导致电流总的变化量减小,输出阻抗上升。
再说跨导,跨导反应的是输入信号的变化会引起多大的输出电流的变化,由于RS串在S端,假设Vin变大,则MOS管电流变大,S电压上升,VGS减小,输出电流又减小,又抑制了电流的变化,即跨导GM下降。

网友A:
楼上用反馈理解是非常好的,这里照搬一下Razavi书上的直观解释来记忆,这应该也是Razavi归纳的方法。这种电路的增益可以用漏端看到的电阻除以源端看到的电阻,所以是Av=RD/(1/gm+Rs),跨导的话用GmRout理解的话,Gm=1/(1/gm+Rs)。不考虑二级效应。输出电阻是从输出端看,RD和往下看阻抗的并联。往下看是晶体管把Rs增大的过程,还要加个ro,[1+[gm+gmb)ro]Rs+ro,所以跨导是[1+[gm+gmb)ro]Rs+ro||RD。多嘴一句,往上看是把RD减小的过程,这个在Razavi第二版里有介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用反馈理解是非常好的,这里照搬一下Razavi书上的直观解释来记忆,这应该也是Razavi归纳的方法。这种电 ...

为啥往下看是把RS增大,往上看把RD减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往下看是把RS增大,往上看把RD减小?

可能也没有原因,Razavi也没说,先可以作为记忆的一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用反馈理解是非常好的,这里照搬一下Razavi书上的直观解释来记忆,这应该也是Razavi归纳的方法。这种电 ...

加深了理解,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往下看是把RS增大,往上看把RD减小?

往下看增大,第二版60页有推导。 往上看减少,我第一次听说,学习了,我去学习下怎么得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往下看增大,第二版60页有推导。 往上看减少,我第一次听说,学习了,我去学习下怎么得来的
...

推导的话增大和减小都有的,是基础内容,就是说这个类比是如何有效的,没有解释,而且类比的结果也并不工整,只是作为记忆的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导的话增大和减小都有的,是基础内容,就是说这个类比是如何有效的,没有解释,而且类比的结果也并不工 ...

好的谢谢

网友D:
看Baker的书,里面有很直观的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也没有原因,Razavi也没说,先可以作为记忆的一种方法

拉扎维第二版P74有提到这个,但直观上如何理解,有没有大佬来说说

网友(2023-08-16):
引用 网友D:
看Baker的书,里面有很直观的计算方法。

请问大佬,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哇

网友(2023-11-14):
引用 网友B:
为啥往下看是把RS增大,往上看把RD减小?

拉扎维教授在分析完#共源极的源级负反馈和#共栅极得出的一个归纳性结论,详见第二版P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