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匹配,4个mutiplier采用ABBA和8gemutiplier采用ABBAABBA哪个更好

楼主(2022-11-04):
版图匹配时,4个mutiplier采用ABBA和8gemutiplier采用ABBAABBA哪个匹配度更好

网友:
简单回答就是,8个的相对好些

网友:
ABBA即可,匹配晶体管的OD越大越好,不是一味讲究什么各个方向都匹配,简单的ABBA 共质心匹配就是最佳的匹配状态,越少的晶体管的连线也越简单,带来的寄生影响越小。当然,记得晶体管互相靠近,OD间距一致,方向相同,加DUMMY,远离边缘区域,远离功率管,远离肼边缘等等也需要注意

网友:
8个multiplier的时候可以采用二维匹配,这样的梯度效应会最大程度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