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 PEX如何只针对版图进行寄生提取?

楼主(2022-11-04):
tsmc28工艺下,我想对各层金属对地的寄生电容以及相互之间的寄生电容、还有寄生电阻做个大概的提取计算。所以只建立了layout view,画了几条金属线,打上了label,但跑pex总是提示没有电路图,我想没有电路图只对版图做提取肯定没问题,但不知道改怎么设置

网友A:
use names from选择layout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 names from选择layout试一试。

没报出需要电路错误,但是又出现了另一个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 names from选择layout试一试。

谢谢!原来是我cell命名错误。我还有个疑问,pex设置提取R+C+CC,为啥结果里没有R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报出需要电路错误,但是又出现了另一个error

你的单元名字是R+C+CC?这样命令单元不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单元名字是R+C+CC?这样命令单元不非法?

谢谢,已经找到原因了,但是为啥没有提取到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找到原因了,但是为啥没有提取到R

只有一根线相当于只有一个节点哪来的电阻?可以接个器件或者铝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根线相当于只有一个节点哪来的电阻?可以接个器件或者铝电阻。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