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bandgap环路带宽为什么会影响其驱动能力和psrr,具体如何影响?

楼主(2022-11-04):
求助各位,bandgap环路带宽为什么会影响其驱动能力和psrr,具体如何影响?

网友A:
驱动能力:   带隙一般只会驱动电容,负载电容的接入会影响带宽和稳定性。
psrr:      随着频率的升高,因为环路有限的带宽,高频时增益降低,导致psrr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能力:   带隙一般只会驱动电容,负载电容的接入会影响带宽和稳定性。
psrr:      随着频率的升高,因 ...

你好感谢回复,有个疑问就是高频增益降低,psrr不是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