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mom电容的耐压值,如何自建mom电容

楼主(2022-11-04):
如何提高mom电容的耐压值,如何自建mom电容

网友A:
提高耐庄值???

改製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耐庄值???

改製程吧

是否可以自己画一个电容从而提高耐压值啊?

网友:
调大finger space

网友B:
增大栅氧厚度? 但是这不是设计决定的,这属于工艺。 或者增大Gate和Drain的距离?

网友C:
把space增大,但容值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space增大,但容值会减小

谢谢 回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大栅氧厚度? 但是这不是设计决定的,这属于工艺。 或者增大Gate和Drain的距离?  ...

能否在版图中增大二氧化硅层的厚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在版图中增大二氧化硅层的厚度呢

这个好像不能吧,同层金属都是同一高度,我觉得更大影响因素是同层之间吧,异层之间很难击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在版图中增大二氧化硅层的厚度呢

增大栅氧厚度肯定是需要一层mas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在版图中增大二氧化硅层的厚度呢

版图里不体现厚度的,增加二氧化硅厚度属于工艺,这样需要代工厂修改MOS的仿真参数,比如Vth等,电路重新进行仿真得出相应的W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