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libreview生成时使用多线程

楼主(2022-11-04):
如图为当前的calibreview setup,
在calibreview生成时只用了单线程,有没有选项或者命令可以使用多线程呢?

网友A:
没有,提spectre网标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提spectre网标不行吗?

网表和calibreview应该是一个东西,但是之前用网表和calibreview跑后仿出现了一些差别,就不太清楚哪个比较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