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输入信号经过选通器出来后相位偏差

楼主(2022-11-05):
有两个如图所示的4-1选通器,后仿时当差分信号进入选通后会存在相移,请问最有可能是版图中哪个部分的原因,按理说一模一样的两个版图应该对称才对啊,请大佬抽空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把版图断开,抽寄生,
一个模块一个模块接入对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版图断开,抽寄生,
一个模块一个模块接入对比看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