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理想开关的veriloga代码怎么写

楼主(2022-11-05):
这个开关两个端口应都是inout类型的,要保证输入输出口电压相等,而且电流也相等。电压相等可以用      V(a,b)=0来相互驱动,那么电流相等的语句该怎么写?I(a)=I(b)是由b的电流驱动a的电流,但是反过来的关系就没了。I(a,b)=0?多谢了

楼主:
还是I(a)+I(b)=0   ?

网友A:
不用写啊,库里直接调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写啊,库里直接调用啊

多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3-03-03):
引用 楼主:
多谢,问题解决了

想问你一下,你目前理想开关是用的库里的还是自己写的va代码

网友:
请问一下  如何使用verilog a 写出传递函数   的动态过程

网友:
如何使用verilog a 描述传递函数动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