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里面模块的电源一般是怎么提供的呢

楼主(2022-11-05):
我的电路里是选取vin和vout的最大值,但会出现很大的噪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电位切换电路设计的不好?切换信号是不是在切换的时候抖动?可以查一下。其实还有一种方法是用PMOS的寄生二极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