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dc 中插入OCC

楼主(2022-11-05):
在 insert dft 阶段插入DFT compiler 自带的 OCC ,occ 的colck chain 新增了test_si和test_so 并没有和RTL的scan_chain 串在一起。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方法是可以让clock chain 和 RTL 的scan chain 串在一起(芯片IO少)。下图是ug中给出的图片,从图中看 occ 的clock chain 可以和 rtl的scan chain 串在一起。

OCC and Clock Chain Synthesis Insertion Flow

 OCC and Clock Chain Synthesis Insertion Flow

楼主:
问题已发现,Clock chain 的时钟是下降沿采样,RTL 里是上升沿采样,需要打开mix_edges 配置。

网友A:
最好不要OCC chain跟正常DFF串在一起,除非你不用压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OCC chain跟正常DFF串在一起,除非你不用压缩器

感谢您的回复。我对scan压缩了解不多,目前仅是自己尝试阶段,很多情况考虑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OCC chain跟正常DFF串在一起,除非你不用压缩器

scan 压缩时,不能将clock chain和普通DFF穿在一起吗?

网友B:
对于DFTC插入的OCC:
1. 非压缩逻辑,OCC chain可以和其他scan chain merge一起,但是注意mix clock edge
2. DFTMAX compression,OCC chain可以和其他compressed scan chain一起,但OCC scan in port是单独的一个,OCC chain是compressed chain的special segment
3. DFTMAX Ultra compression,OCC chain必须是uncompression scan chain

网友(2023-12-29):
引用 网友B:
对于DFTC插入的OCC:
1. 非压缩逻辑,OCC chain可以和其他scan chain merge一起,但是注意mix clock edge
2. ...

大神 请教下,关于2 。我trace了一下压缩逻辑和occ chain。 occ chain

的reg前面接的是一个AO的逻辑门,这个AO的input,有4根信号线,接scanCompression_mode_in  , internal_mode_in ,  2个输入port。
没有发现单独接一个port的情况。 跟您说的不太一样,谢谢

网友C(2024-03-12):
引用 网友B:
对于DFTC插入的OCC:
1. 非压缩逻辑,OCC chain可以和其他scan chain merge一起,但是注意mix clock edge
2. ...

你好老师,想问下第2种情况下单独使用的scan in port需要特别设置么,我这跑的总是有Err:too few chains(nchain=1<ninputs=8),(只加了1个occ,定义了8组scan io),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occ chain 和 core chain 压入同一个edt时,ccd 有可能没法生成时钟。

网友(2024-04-25):
感谢楼上各位提供的讨论!

网友D(2024-09-24):
引用 网友B:
对于DFTC插入的OCC:
1. 非压缩逻辑,OCC chain可以和其他scan chain merge一起,但是注意mix clock edge
2. ...

前辈您好,我用的是DFTC插入OCC和插入scan_compress电路,用的是top down的flow,在顶层有两组scan_in/scan_out端口,使用scan_compresson的压缩策略,下面是我的压缩命令:

set_dft_configuration -scan_compresson enable
set_scan_compression_configuration -chain_count 200 -xtolerance high  -min_power true -inputs 12 -outputs 12 -serialize chip_level
set_serialize_configuration -inputs 1 outpus 1
设置扫描链的数量为2,set_scan_configuration -chain_count 2 -style multiplexed_flip_flop -add_lockup true -internal_clocks multi -clock_mixing mix_clocks,
OCC的配置为:pll_rst用的就是scan_rst信号,都是低有效,设置了ate 时钟 和内部的fun_clk,cycle_per_clk为2,一条clk_chian。
工具执行完insert_dft的操作后也有相应的网表和spf文件,但是进行post_dft_drc操作就会报告错误找不到一个net,见图一
将生成好的网表和spf文件读入到TetraMAX中进行ATPG,internal 模式下能够推出pattern,报告出覆盖率;但是在压缩模式下就会有DRC问题,见下图。
前辈 您呢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会和DC工具版本有关系吗?

网友(2025-08-15):
引用 网友C:
你好老师,想问下第2种情况下单独使用的scan in port需要特别设置么,我这跑的总是有Err:too few chains ...

我也有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E(2025-09-17):
引用 网友D:
前辈您好,我用的是DFTC插入OCC和插入scan_compress电路,用的是top down的flow,在顶层有两组scan_in/sc ...

请问,DFTC的top down flow有官方例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DFTC的top down flow有官方例程吗

有官方例程的,再DC的安装路径下就可以找到

网友:
感谢评论区分享,之间一直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