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速度很慢

楼主(2022-11-05):
已经多线程跑了,只抽c+cc,4mm^2的芯片,瞬态仿真,为何几us都要一天?

网友A:
你的频率是多少,本来hspice就慢,你还提个c+CC,就更慢,提个RC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频率是多少,本来hspice就慢,你还提个c+CC,就更慢,提个RC试一下,

1MHz,我已经20核一起跑了

网友:
c+cc要比rc快的多吧,4mm^2的芯片真心不算小了,特别是你数字电路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