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频PLL锁相环流片及测试(28G)

楼主(2022-11-05):
对高频锁相环的测试有如下问题,请大佬解答!谢谢
1.28G需要分频之后再输出吗?
2.时钟输出的单端摆幅大约需要多少才能满足测试的需要?
3.测试一般用什么仪器测试相位噪声呢?仪器是单端还是差分输入?

网友A:
我觉得直接找是德科技或者泰克都可以,
他们有大于28G带宽的示波器,采样率大概200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直接找是德科技或者泰克都可以,
他们有大于28G带宽的示波器,采样率大概200G左右,, ...

我目前还没有流片经验,请问一下28G频率的时钟,经过PAD和绑线、PCB后摆幅会衰减很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还没有流片经验,请问一下28G频率的时钟,经过PAD和绑线、PCB后摆幅会衰减很多吗?
...

这个可以让封装厂做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让封装厂做仿真的,

嗷嗷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嗷嗷好的,谢谢解答。

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