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求助

楼主(2022-11-05):
这两个管子的作用是什么,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这两个管子的作用是什么,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和self-cascode的作用类似,用来增大输出电阻,提高运放第一级增益的,会降低下面两个npn的匹配度

网友A:
因为上面管子的VGS会占用电压,npn的Vce会减少,npn集电极电压失配对npn的电流失配影响更大,例如两个MOS管有△VTH失配,这个失配就会成为npn集电极电压的失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上面管子的VGS会占用电压,npn的Vce会减少,npn集电极电压失配对npn的电流失配影响更大,例如两个MOS管 ...

那两个管子是耗尽型的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个管子是耗尽型的管子

那就没这个坏处了,和self-cascode的作用类似,增加输出阻抗,增强PSRR抵抗力

网友:
减小两个三极管集电极间误差,确保两个三极管所处电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