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toI电路流片200mV offset

楼主(2022-11-05):
各位前辈好,最近的流片中使用图示VtoI电路,使用外部基准电压,产生偏置电流供片内模拟电路使用。VREF=1V,产生偏置电流5uA。RPLUS接外部电阻200k。环路增益>70dB。蒙特卡洛仿真V+ - V-@3sigma=15mV。
测试芯片时,发现图中运放的V- - V+=200mV,没有虚短。不知原因为何。

图中NMOS应该足够提供这么大的电流,调整VREF +-100mV时,运放两端仍可以保持200mV的误差而跟随。
测了两块片子,一块offset200mV,一块offset400mV。
后仿加PAD提参R+C+CC,考虑bonding线电感3n,电阻30m,PCB焊盘电容10p。仿真结果offset<1mV。小弟百思不得其解。

还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可以說的更detail
ex.OTA架構或是整張電路

楼主:
好的,OTA使用的是一个P输入两级运放。使用VREF作偏置产生偏置电流。增益>70dB。后续电路只是使用了VtoI电路产生的偏置电流,与问题没什么联系所以没有放上来。

网友A:
总功耗与仿真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功耗与仿真一致吗

这个没有关注,前辈认为会有什么可能的问题吗?

测试时只确定了这个模块复制出去的偏置电流是(VREF+offset)/R。

网友B:
将VREF=1V改变一下试试,你运放的电流来源是一个Nmos(具体工作区和电流大小都跟你的这个器件的Vth有关,饱和区对应I=1/2UnCox(W/L)(Vref-Vth)^2);这个电流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可能导致运放工作不正常。你可以检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VREF=1V改变一下试试,你运放的电流来源是一个Nmos(具体工作区和电流大小都跟你的这个器件的Vth有关,饱 ...

实际测试VREF=1V +- 200mV都是维持固定的offset。所以可能也不是这个原因?
当然,VREF>1.2V时运放输出到达VDD=3.3V,需要进一步提高电源电压,使得VtoI的NMOS足以承载VREF/R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测试VREF=1V +- 200mV都是维持固定的offset。所以可能也不是这个原因?
当然,VREF>1.2V时运放输出到 ...

首先你要弄清楚你这个nmos的阈值电压是多少,然后你需要搞清楚运放的偏置电流需要多大(偏置电流取值不合适直接影响你运放的动态性能参数,包括增益,相位裕度,摆率等)。选取合适的vref值使得偏执电流满足运放的要求。而不是盲目的给vref取值。因为你的vref接到nmos gate端了,出现在平方项里面。所以vref取值不能随意,只能取很小范围(mV级别波动),才能使偏置电流不至于变化太大(此时运放稳定工作)。通常来讲,应该是用一个与电源无关的偏置电路产生偏置电压接到这个Nmos,而不是直接接Vref。

网友:
最好看看你模拟测试点是不是靠近OTA输入端,尤其是OTA输入负端那边是有电流流过一个RPLUS的,一旦测试点离OTA输入负端的寄生电阻上有电流通道,那就会有比较大的误差

网友:
偏置电流应该用一个与VREF无关的BIAS,确保运放静态工作点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弄清楚你这个nmos的阈值电压是多少,然后你需要搞清楚运放的偏置电流需要多大(偏置电流取值不合 ...

前辈说的有道理,当初直接使用VREF作栅极偏置产生电流有些随意。不过这个VtoI电路只产生一个偏置电流,我认为运放各端处理的都是低频量,只需要一定的增益即可。不知道动态性能的变化如何产生固定的offset

网友C:
你这各个管教有esd保护吗?
画版图的时候有cross coupled吗?

网友D:
几百mV肯定不是随机失调了,估计运放已经挂了;
试试慢慢调低VREF,调高电源电压,估计能找到凑活工作的静态工作点;
y1s1,这种直接电压偏置的方式算得上低级错误了,你们教研室不review电路,不跑corner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说的有道理,当初直接使用VREF作栅极偏置产生电流有些随意。不过这个VtoI电路只产生一个偏置电流,我 ...

是运放挂了,表现出来的表面现象是产生固定失调。实际上是运放没正常工作,原因是静态工作点设置不当。

网友E:
这样肯定是运放挂了,尝试改变外挂电阻看看能否找到运放正常的状态吧 慢慢一步一步的分析 把能改变的都先试一下,电阻 电压(VREF  电源.) 然后根据结果再做进一步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运放挂了,表现出来的表面现象是产生固定失调。实际上是运放没正常工作,原因是静态工作点设置不当。
...

您说的有道理,我回去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肯定是运放挂了,尝试改变外挂电阻看看能否找到运放正常的状态吧 慢慢一步一步的分析 把能改变的都先试 ...

嗯嗯,我回去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各个管教有esd保护吗?
画版图的时候有cross coupled吗?

没有加ESD,确实是缺乏经验。
输入对的匹配是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百mV肯定不是随机失调了,估计运放已经挂了;
试试慢慢调低VREF,调高电源电压,估计能找到凑活工作的静 ...

赶流片DDL,忽略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