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CL语言 bluespec资料: Bluespec systemverilog,介绍的PPT资料

楼主(2022-11-06):
1. BlueSpec 把函数式编程以及静态语法检测引入到芯片设计中,对于系统的灵活性、可复用以及提前在编译阶段发现一些低级问题,有一定的帮助;
2. 目前BSC 编译器也开源了;

BSV 学习PPT

网友A:
可以自动生成各种基础性的IP吗?

网友B:
8年前接触过这个,现在还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年前接触过这个,现在还用吗?

开源了,可以了解了解,但是语言这个东西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标准。感觉一般很难大规模应用,这一点chisel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动生成各种基础性的IP吗?

这个东西现在最好的应用形式,就是写IP,转换成verilog之前要充分验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源了,可以了解了解,但是语言这个东西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标准。感觉一般很难大规模应用,这一点chisel也 ...

那有什么可以大规模应用的呢?verilog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现在最好的应用形式,就是写IP,转换成verilog之前要充分验证好

如何写一个SPI的IP,有现成的例子吗?

或者,一个IIC的I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写一个SPI的IP,有现成的例子吗?

或者,一个IIC的IP ?

应该是有的,你知乎上搜一下bluespec中文教程,
有一个博主自己的笔记里面我记得有提到SPI_Wri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写一个SPI的IP,有现成的例子吗?

或者,一个IIC的IP ?

https://github.com/WangXuan95/BS ... h/SPIController.bsv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github.com/WangXuan95/BSV_Tutorial_cn/blob/main/src/SPIFlash/SPIController.bsv

谢谢。

bluespec比chisel要先进很多吗?使用方便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bluespec比chisel要先进很多吗?使用方便很多吗?

粗浅理解,抛砖引玉

1. 首先,语言只是表述的一种方式,从抽象层次来讲,抽象层次bluespec要高一点,但是一些小模块其实影响不大。
2. 芯片设计其实是很严肃的问题,不能只看语言,正确性更重要,所以功能的正确性保证很重要,bluespec因为之前是商业公司,并且是独立完整的语言,验证工具是有的,chisel是scala的DSL,我理解可能要verify转换后的verilog正确性可能有点难度,毕竟会被scala影响(也许有其他方式),

总之,都是提升开发效率的一种语言,但是语言提升的效率会不会被后面的验证流程或者其他流程再吃回去???
但是对于spec很明确并且有标准测试的可能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