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一些问题求前辈们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2-11-06):
各位前辈,小弟最近想做一个带隙基准,用的是有运放的那个经典结构,但是设计要求把各支路电流控制在较小范围(2u以内),这样的话就需要用很大的电阻(比如几百k),难以实现,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用大电阻就能实现限制电流的目的呢?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想用ptat和ctat电流组合形成零温度系数的电流,但是ctat电流应该怎么引出来呢?
请各位前辈赐教

楼主:
感谢指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需要把支路电路限制得很小,那这样的话电阻可能就是几百k了,没办法实现

网友:
几百K的电阻不是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