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容能量求助

楼主(2022-11-06):
大家好,请问一下,假如电容下级板接gnd,上级板接-1V,通过1V的电压源将上级板充电到1V,那么前后过程中,电容的能量不变(压差不变),那电源做的功是多大,到哪里去了呢?谢谢!

网友A:
1、电容被充放电,电容两端电压可能会变化,但电容本身不消耗能量;
2、电源消耗的功耗是动态功耗,就是电路中存在电阻,在给电容冲放电过程中,伴随着瞬态电流流过电阻;
3、实际电路本身处处都是电阻,自然就会消耗能量,仿真中如果所有元件都是理想的,且没有电阻,那么电容两边的电压是突变,没有产生瞬态过程,那么自然就没有消耗能量;
总结:电路消耗能量是由于电流流过了阻性材料,否则不消耗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容被充放电,电容两端电压可能会变化,但电容本身不消耗能量;
2、电源消耗的功耗是动态功耗,就是电 ...

谢谢,有了进一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