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2MOS触发器,仿真相关疑问

楼主(2022-11-06):
具体的仿真波形,有点问题,有没有大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玩意对边沿要求高,最好不要自己加方波,通过非门去驱动。频率也不能太低,逻辑是暂存在电容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对边沿要求高,最好不要自己加方波,通过非门去驱动。频率也不能太低,逻辑是暂存在电容上的。 ...

谢谢大佬,我试试加上电容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试试加上电容看看

逻辑是暂存在寄生电容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是暂存在寄生电容上的。

我误解大佬的意思了。我在其他平台找到的资料里面看到这个图以为就是自己忘了放电容才没有正常的结果。
难怪我加电容结果没有什么变化,原来是靠的寄生电容存储逻辑的。俺再去仿真试试。

楼主:
已解决,谢谢demonhunter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