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工艺库poly电阻报LVS错误missing instance

楼主(2022-11-06):
电路图如上,INV单独跑是过LVS的,加了个poly电阻后就报错,试过两端口和三端口的poly均报错,请问要如何解决?

网友:
报线路没有电阻,你先看看如果自己导出网表里面是不是有电阻,如果有你是用网表跑的还是直接用calibre提取的网表,如果是用calibre直接提取原理图跑的,我怀疑你提取线路的原理图可能还是以前的,并没有更新。

网友:
电路图跟LVS的电阻类型跟你的layout电阻类型不匹配。LVS中显示电路图的电阻是3端的,这个跟你展示的电路图不一样吧。

网友:
看下版图电阻的model和电路的电阻model是否一致即可,一致的话,看下cdl里有没有电阻的连接关系。版图连接没毛病。

网友:
你inv都打了tap,你的电阻不打识别不出来的

网友:
LVS options里面有Supply一项,把Power nets和Ground nets写上你的电源和地线名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需要加载一个LVS文件下的 subsckt文件(具体名字忘了,反正是sub开头的),记得之前用TSMC.18得加那个文件才识别电阻和B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