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仿真遇到问题

楼主(2022-11-06):
仿真如下所示简单的反相器,工艺中NMOS最小沟道长度为0.6u,PMOS最小沟道长度为0.5u,为了两个mos管的栅极相同大小,L均取0.6u。现在仿真dc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如下图所示,为什么这个交叉点不在0.5*VDD这个点呢(VDD=2.7V)?我调整PMOS管的W=100u,m=100,输入输出特性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化,可以说没有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pmos和nmos的电子迁移率不一样,把pmos的宽长比调大试试

网友A:
pmos和noms的电子迁移率执笔大概是1:3,你取nmos W/L =3u/0.6u, nmos W/L取1u/0.6u就比较接近中点了。  更近一步,前述其他量不变时,把pmos的W取wp作为变量扫描下,这样子就能知道最接近中点时的pmos的W了

网友B:
检查一下导出的仿真网表跟你电路中设定的参数是否一致,有时候工具或者PDK的问题会导致电路参数并不生效。然后再仔细核对一下仿真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和noms的电子迁移率执笔大概是1:3,你取nmos W/L =3u/0.6u, nmos W/L取1u/0.6u就比较接近中点了。  更 ...

我知道迁移率不一样,如提问,我已经把PMOS的宽度调到100u了,并把m=100,NMOS的宽度不变,按理说这时候PMOS宽度大概是NMOS的4000倍了,还是基本没有变化,更别说只有三四倍的宽度了。

网友:
你把扫描步长缩小到u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导出的仿真网表跟你电路中设定的参数是否一致,有时候工具或者PDK的问题会导致电路参数并不生效。 ...

我看了一下model文件是对的。您说的看网表是下图这个吗?我看里面NMOS和PMOS对应的宽度都不对(应该是NMOS的W=2.4,PMOS的W=4.8),这个一般通过什么操作让他与原理图一致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model文件是对的。您说的看网表是下图这个吗?我看里面NMOS和PMOS对应的宽度都不对(应该是NMOS ...

PDK可能没设置好

网友C:
提供一个仿真的思路:可以吧in&out短接在一起,对PMOS的L扫描,看公共点的直流工作点,到VDD/2时对应的PMOS尺寸就是你要的结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供一个仿真的思路:可以吧in&out短接在一起,对PMOS的L扫描,看公共点的直流工作点,到VDD/2时对应的PMOS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K可能没设置好

我换了个工艺就好了。不知道之前那个工艺在哪里出了问题,PDK是指的那个下面那个图里面的设置吗?或者是大概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