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51cdb工艺库转换成61OA格式会不会对gds等后续layout导出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2022-11-07):
将51cdb工艺库转换成61OA格式会不会对gds等后续layout导出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
不会有任何影响,只是工作界面换了一下,但51和61的tech file是不一样的,需要工艺厂提供 61OA 的tech file.

网友:
有没有问题还是要看你转的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如果转的过程中没有报问题,出数据的验证又没有问题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