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份关于vnc关于查看自己登录服务器端口,以及杀掉端口的命令

楼主(2022-11-07):
查看登录过的服务器端口,杀掉端口命令

网友A:
ps -ef|grep vnc|grep username
vncserver -kill :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 -ef|grep vnc|grep username
vncserver -kill :端口

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咋回事呢?

英文冒号 冒号和端口号中间不用空格

网友B:
打开XSHELL 登录自己的账户,
vncserver -LIst       //查找自己当前的端口ID
vncserver -kill :21       //杀掉端口ID为21的命令
vncserver       //自动分配端口ID
vncserver :1    //指定生成端口ID为1
Xrandar      //查看所有分辨率
Xrandar -s 1920X1200 //设置分辨率
vncserver :12 -geometry3815X1015 //指定生成端口ID12且把屏幕设置为3815X1015的分辨率(适用于双屏幕)
一点点小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XSHELL 登录自己的账户,
vncserver -LIst       //查找自己当前的端口ID
vncserver -kill :21      ...

谢谢。

网友C(2023-02-16):
引用 网友B:
打开XSHELL 登录自己的账户,
vncserver -LIst       //查找自己当前的端口ID
vncserver -kill :21      ...

分辨率貌似是xrand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辨率貌似是xrandr?

是的,是xrandr,感谢指正。

网友(2024-12-18):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