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输入基准串扰问题

楼主(2022-11-07):
我的比较器的两端一端接一个正弦信号,一端接一个LDO提供的基准电压,在仿真的过程中发现LDO的输出基准出现了周期性扰动,有大佬能解释下为什么吗?
比较器结构如图

直流输入电平

直流输入电平

比较器结构

比较器结构

网友:
latch电压每次变化都是满摆,输出节点通过输入管寄生电容导致的回踢吧,可以把latch移到第二级,第一级用5管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根据你的仿真波形,貌似周期性扰动出现在比较器输出翻转的时候。可以考虑是否是比较器回踢噪声的影响。消除回踢噪声的方法网上是有的,可以搜一下

网友:
0.45mV的毛刺!!就是你不接比较器,LDO的纹波也比这大!实际中会更大!仿真只是个理想状态,比较器的输出电压翻转,通过输入管的寄生电容传给LDO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