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rve 打开的报告socket怎么用代码设置啊

楼主(2022-11-07):
如图,现在用calibre -rve 指令打开的报告socket 和virtuoso 的不同,需要手动设置。怎么能用代码吧这两个设置的一样。试了论坛里的方法都没成功。大家的一键run drc 然后calibre -rve 开的报告点击错误能跳转吗

网友A:
不要设定让tool自动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设定让tool自动比对

有没有一种可能,要是能自动比对我为什么要发贴子问呢

网友A:
.cdsinit 加入这个设定 mgc_rve_init_sock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init 加入这个设定 mgc_rve_init_socket

不行,socket 还是不一样

网友A:
如果不管socket 代码是否不一样 , rve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管socket 代码是否不一样 , rve能不能用?

报告能打开,但是报告和layout 没有互动,点那个错他不跳转

网友:
你贴图的 tool information 没有layout tool的connection
环境设定有漏掉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