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级负反馈的LNA的疑问

楼主(2022-11-07):
一般的源级负反馈LNA,之前一直做毫米波频段,功耗都是几十个mA, 管子比较大,W/L可能都在50~100, 这时候匹配基本按照书中写的一样,
调节退化电感,让管体实部为50欧姆,但是最近做低功耗的LNA发现,如果晶体管非常小,管子本身的输入阻抗实部和虚部都非常大,这时候加退化电感,
改变感值基本不会影响输入阻抗,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实部阻抗为Wt*Ls,Ls变化,阻抗实部也会改变。

网友:
静待高手答疑解惑。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栅源电容太小了,因为电感的反馈要通过电容才能传递到输入。另外,可以给出你的器件尺寸、工作频率以及实部和虚部的大致范围吗?描述太粗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栅源电容太小了,因为电感的反馈要通过电容才能传递到输入。另外,可以给出你的器件尺寸、工作 ...

比如说管子为W/L:1um/65nm时,在3GHz时候,输入阻抗实部是15.8K,虚部是-37K,实部太大了,Ls电感取0~20nH,对实部都没影响,这点我不知道为啥。实际匹配的话,我知道栅极需要并个电容,降低Wt,可以把实部降下来。
大管子比如w/L: 1*100um/65nm, 在3GHz时候,输入阻抗实部是60,虚部是-400,这个就很好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栅源电容太小了,因为电感的反馈要通过电容才能传递到输入。另外,可以给出你的器件尺寸、工作 ...

比如 w/L :1um/65nm 在3GHz输入阻抗实部-15K,虚部-37K,实部太大,Ls取0~20nH,实部的大小都不会变,这点我不知道为啥。这种小管子匹配需要栅并电容,降低wt,实部降下来。大管子比如 1*100um/65nm, 实部为60,虚部是-400,这个就很好匹配

楼主:
比如 w/L :1um/65nm 在3GHz输入阻抗实部-15K,虚部-37K,实部太大,Ls取0~20nH,实部的大小都不会变,这点我不知道为啥。这种实际匹配需要栅并电容,降低wt,实部将下来。
大管子比如 1*100um/65nm, 实部为60,虚部是-400,这个就很好匹配

网友(2024-10-29):
目前也遇到了一样的疑问,楼主解决了嘛

网友:
管子本身的Cgs太小了,书上说输入阻抗实部是gm*Ls/Cgs,这需要特别大的Ls。一般需要串额外的Cgs来实现匹配,同时需要增大M1的尺寸来保证ft,需要多少Cgs可以根据LG+LS的大小来判断。

网友(2025-03-30):
通过GS端加电容减小Re(Z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