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设计了一个两级全差分密勒补偿运放,第一级是共源共栅,第二级是共源。

楼主(2022-11-07):
为什么一定要每一级单独使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或者第一级使用连续时间,第二级用开关电容?
我使用连续时间的,可以检测第二级,反馈到第一级的尾电流管。正常,但是,放在开关电容上就不正常?全部变成VDD/0

网友(2024-04-11):
用理想共模反馈先仿,走正常DC\AC仿真流程,观测各个晶体管的直流点,确保每个晶体管工作在饱和区,也可以直接进行DC\\AC\noise\tran的仿真。就可以得到仿真结果。
    如果要看瞬态的压摆率、输出摆幅、动态范围仿真结果,就去掉理想共模反馈电路,连接实际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