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锁定后输出时钟与参考时钟有较大的相位误差

楼主(2022-11-07):
有大佬帮忙回答一下这个现象,PLL锁定后,PFD输出仍有较大的相位误差(delay?),大约2ns左右。
备注:CP开关控制上升下降沿交点在电压中间;CP控制开关为理想开关;CP为理想电流源(实际电流镜结果差别不大);PFD输出UP和DOWN的下降沿基本重合。
具体可见仿真结果图。
谢谢~~

网友A:
电荷泵或者环路滤波器漏电

网友B:
检查下开关闭合,断开,cp是否有净电流流入lpf,检查lpf是否漏电,检查lpf接vco的路径上是否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泵或者环路滤波器漏电

首先,感谢回复;但是我这电荷泵用的是理想电流源,滤波器也是无源二阶RC(且调用理想电容电阻),这也会存在漏电现象吗?还是说防止电荷共享的运放会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开关闭合,断开,cp是否有净电流流入lpf,检查lpf是否漏电,检查lpf接vco的路径上是否有漏电 ...

首先,感谢回复;但是我这电荷泵用的是理想电流源,滤波器也是无源二阶RC(且调用理想电容电阻),这也会存在漏电现象吗?LFP到VCO后,也经过了一级源跟随器,按理说,也不会有漏电情况了吧?防止电荷共享的运放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但是我这电荷泵用的是理想电流源,滤波器也是无源二阶RC(且调用理想电容电阻),这也会 ...

你把follower拿掉再看下,如果要leveshift用理想器件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