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抽SPEF时,如何skip 指定的net

楼主(2022-11-07):
RT,
        求问大佬,在用starrc抽SPEF的时候,我不想抽某些Net的寄生参数,请问我该怎么设置?
后续跑PT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吗?工具会认为这个Net的RC=0吗?
求大佬指点,感谢

网友A:
印象里SKIP_CELLS: * 常见,net嘛没见过。。
user guide 翻一下吧,不行你就用skip cell, 反正net都是挂cell的
补充一下那个“NETS: *” 可以抽取想要的net,不想要的。。真不知道了。。我要是你我抓个名单取个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里SKIP_CELLS: * 常见,net嘛没见过。。
user guide 翻一下吧,不行你就用skip cell, 反正net都是挂cel ...

嗯嗯,我看到UG里面也是SKIP_CELLs;
另外想问下,SKIP掉cell之后,相当于就不抽这个CEll和net的参数了?那PT分析的时候,会报这个地方的error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看到UG里面也是SKIP_CELLs;
另外想问下,SKIP掉cell之后,相当于就不抽这个CEll和net的参数了? ...

不会吧,反标不上去是不是一堆警告?我也不懂,问下会跑p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