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effect

楼主(2022-11-07):
求助各位,design manual 中:1.MBE (Metal Boundary Effect)
2.CPO (cut poly) effct
这两种效应的详细原理是什么?
解决或预防这些效应的措施有哪些?

网友A:
MBE效应类似与WPE效应,是一种临近效应。就是注入PP层和NP层在边界处的浓度比内部的浓度高。解决的办法:1.保持NP/PP边界的位置在器件的位置中是一致的(如都在器件中央),2.在边界处用CPO层Cut掉PO层。
CPO效应也是一直临近效应,在刻蚀Poly的时候,会对附近的poly造成影响。预防的方法就是:1.尽量保持CPO层远离critical器件 2. 保持CPO层与critial PO的距离一致。
Design Manaul上应该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E效应类似与WPE效应,是一种临近效应。就是注入PP层和NP层在边界处的浓度比内部的浓度高。解决的办法:1. ...

感谢感谢大哥,Thank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