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st,if($cast(agent,this.get_parent()) && agent!=null)

楼主(2022-11-07):
请教个问题,在 monitor、scoreboard 中会看到 如下代码: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xxx_agent agent;
super.build_phase(phase)
if($cast(agent,this.get_parent()) && agent!=null) begin
    this.cfg = agent.cfg;
end
个人理解在monitor中 this.get_parent() 找到的uvm结构树中的父节点就是agent,为什么还要做一次动态转换呢?
去掉为什么不行?

网友A:
因为get_parent()函数的返回值类型为uvm_component, 所以需要通过$cast进行类型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get_parent()函数的返回值类型为uvm_component, 所以需要通过$cast进行类型转换;  ...

是的,后来查源码,发现问题了,感谢!本来还有一个纠结的点是agent在env里是create过的,为什么不能去掉if,直接通过agent.cfg拿到cfg。后来想明白了 这里声明的xxx_agent agent句柄虽然跟env中声明的句柄是同名的,但是没有任何关系,env中进行了实例化create,但是monitor中没有实例化,只有句柄无法拿到cfg,所以会报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object is allocated before using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