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脚本执行出错

楼主(2022-11-07):
小白跑流程中,遇到这个问题是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A:
setDoassign这个命令过时了
用set init_remove_assigns 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Doassign这个命令过时了
用set init_remove_assigns true

下面的那个error呢?是指我需要设置setLibraryUnit是什么命令吗?如何设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那个error呢?是指我需要设置setLibraryUnit是什么命令吗?如何设置呀?
...

这个没用过,意思是要在导入设计之前先设置这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