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22-11-07):
目前正在做一个无电容LDO,按照DATASHEET条件仿真,加0.1nF输出电容,工作电压1.7V-5.5V,1.7V输入,输出1.2V/10mA 时,工艺角仿真,相位裕度只有10-20多,但时域仿真即使1us上电也没有不稳定情况。不知这种系统是否不稳定?大家给个建议,马上要流片了。
这个电路比较特殊,有电荷泵升压电路,有伺服放大器,和电流取样加入环路。

网友:
相位裕度太低,瞬态响应差。负载不可能一直直流,输出大部分时候都处在调整中。

网友:
capless的LDO,按照道理你做了补偿之后,应该是重载稳定性好才对的啊?

网友:
建议仿一下重载轻载来回切换,然后看输出瞬态的波形。

网友:
裕度有点低,很危险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仿真一下,再与各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