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木棉/把打孔后多余的线头收回来的skill脚本AlignNetsToVias

楼主(2022-11-07):
这是我写的一个把打孔后多余的线头收回来的脚本,使用方法就是选中线的一端,然后执行脚本。
可以在部分选中的状态下,框选线的一端,也可以在全部选中的状态下,按s框选线的一端。
不要全选整根线,全选脚本不执行。
脚本对wire线和path线都有效。

2

楼主:
其它脚本见个人主页

网友A:
下来看看,之前有位大侠也发过这样的贴,那个脚本在运行的过程中会出错。不知道这个咋样,用用再来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来看看,之前有位大侠也发过这样的贴,那个脚本在运行的过程中会出错。不知道这个咋样,用用再来评论 ...

用着如果发现bug可以跟我说一下

网友:
先下来try try,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着如果发现bug可以跟我说一下

谢谢热心的大佬,还真有个建议,若是可以对Polygon操作,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热心的大佬,还真有个建议,若是可以对Polygon操作,就更完美了

为什么要对polygon操作,你用polygon走线吗

网友:
为啥只能收回来一层的,另一层没动静

网友B:
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又不行 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又不行 好奇怪

我用着没有什么bug,线上要有孔,部分选中线的一端,不要全选整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着没有什么bug,线上要有孔,部分选中线的一端,不要全选整根线

现在可以了,之前不知道为啥一会儿行一会儿不行

网友C(2023-02-20):
大佬,我这边load以后只有从左到右和从上到下没问题,从右到左和从下到上没反应是为什么呀?可能是哪个位置我打的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这边load以后只有从左到右和从上到下没问题,从右到左和从下到上没反应是为什么呀?可能是哪个位置 ...

检查几次后发现是因为少了括号

网友D:
fprocedure(flatten(List)
        foreach(mapcan x List
                if(listp(x)
                flatten(copy(x))
                ncons(x)
                )
        )
)
flatten(copy(x))它可以自己调用自己吗虽然用着没问题但是很令人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fprocedure(flatten(List)
        foreach(mapcan x List
                if(listp(x)

这个是help里的脚本,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help里的脚本,没问题的

mapcan这个函数真的是令人没想到啊,厉害呦

网友D:
引用 网友D:
mapcan这个函数真的是令人没想到啊,厉害呦

推荐修改项

figList = flatten(dbGetOverlaps(cv x~>bBox x~>lpp 32))
figList = setof(xx figList (xx~>objType == "stdVia" || xx~>objType == "ins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修改项

figList = flatten(dbGetOverlaps(cv x~>bBox x~>lpp 32))

你这是要抓取底层里包含同层金属的via和inst吧,抓取到底层的对象,还要把每个对象的bbox transform到当前层,要改的代码不止这两句

网友(2023-03-22):
引用 网友D:
fprocedure(flatten(List)
        foreach(mapcan x List
                if(listp(x)

有大佬能翻译下这段的意思吗?看了半天看不懂,初学skill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着没有什么bug,线上要有孔,部分选中线的一端,不要全选整根线

这种情况能让它收缩到与M1对齐吗?我用这个脚本它好像是直接与M2对齐了(绿色M2蓝色M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能让它收缩到与M1对齐吗?我用这个脚本它好像是直接与M2对齐了(绿色M2蓝色M1)
...

这个脚本是对其到孔的bbox的,你这种情况要对齐到M1,要改脚本,用这个脚本不行

网友:
这个load失败,哪位大神教一下哎,怎么用

网友F:
想问下怎么选中线的一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下怎么选中线的一端呢?

按s就能选中了,或者按F4切换到部分选中状态,框选就能部分选中

网友G(2023-04-26):
请问大神有自动打孔并收回多余线头的脚本么?就是半选 选中需要打孔的不同金属层后,脚本能自动调整走线长度,让两层金属相切齐平,然后打上双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神有自动打孔并收回多余线头的脚本么?就是半选 选中需要打孔的不同金属层后,脚本能自动调整走线长 ...

之前写过一个,但是代码不多,只适用于bus线,写了没用过,过段时间有时间了扩充一下那个脚本

网友:
请问一下  figList =flatten()这一行,它提示没有定义这个函数怎么回事,去查了help也没这个函数

网友H(2023-05-26):
我按s没有反应,是快捷键冲突还是我copy过来需要对它进行过修改

网友:
请教大佬,  ~>lpp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牛~~~~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请教一下木老师,geGetSelSetFigPoint(x)返回的是S选择的一端的坐标吗?为什么我单独在CIW使用这个函数返回的是(t nil)

网友:
很好用,可以用的

网友(2023-07-18):
可以设置快捷键吗

网友:
仔细照着代码看了好几遍没写错啊,就是对pathseg有用,对path没用

网友I:
对了好几遍代码没错,就是只对pathseg有用,对path没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对了好几遍代码没错,就是只对pathseg有用,对path没用

我是path从右往左不可以。。也是检查不出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path从右往左不可以。。也是检查不出来问题

检查出来了,从右往左收,有个points我打成了point。。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path从右往左不可以。。也是检查不出来问题

我这边也检查出问题了,“stdVia”写成了“staVia”

网友(2023-09-08):
引用 网友H:
我按s没有反应,是快捷键冲突还是我copy过来需要对它进行过修改

点一下

网友:
.rar文件怎么打开啊=。=

网友(2023-10-16):
我解压出来只有.il文件 有文本文件吗

网友(2023-12-20):
大佬 ,我load成功了 但是实际用的时候快捷键不得行~忘指点一下(TSMC 22NM)

网友(2024-01-22):
为什么我的不行,全往原点方向伸,没有指向孔的位置

网友K:
佬,我的load成功了,选中后按快捷键提示:unbound variable —list  请问可能什么原因,盼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佬,我的load成功了,选中后按快捷键提示:unbound variable —list  请问可能什么原因,盼回复,谢谢 ...

找到问题了,谢谢

网友L(2024-06-12):
大佬大佬,这个快捷键是?第一次接触脚本,看了半天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佬大佬,这个快捷键是?第一次接触脚本,看了半天没看出来

快捷键自己设置

virtuoso如何load skill脚本并设置快捷键bindkey - 哔哩哔哩 (bilibili.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写过一个,但是代码不多,只适用于bus线,写了没用过,过段时间有时间了扩充一下那个脚本

...

我也等这个

网友(2024-08-08):
请问有有视频右边十字交叉两组线半选自动连接打孔的脚本吗

网友M:
这个功能virtuoso里面自带得有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功能virtuoso里面自带得有滴嘛

请问是哪个功能呢

网友(2024-12-19):
佬,这个能加个对Polygon的操作吗?

网友(2025-03-28):
这个只适用于Path上有via的情况,如果能把Path扩展成Polygon,并且同层polygon,没有via也能缩线头就更好了

网友(2025-05-12):
大佬你好,想要全选也能起效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这个需要自己重新绑定快捷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