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网表仿真,UPF,retention cell插入问题

楼主(2022-11-07):
问题描述:
首先,这是我在UPF文件中描述retention cell的语句,其中
  • ①处描述的为控制ret cell进行save 和restore的信号,其中save高电平有效,restore低电平有效。(根据我对lib和真值表的理解设计的)
  • ②处是ret的supply情况,根据目前所使用的supply set是一组always on的电源,而ret所处的PD_sw使用的 primary supply set为 sw_pwr_0d9_ss,是switch的输出supply set
  • ③处是我查找工艺库中的数据所选择的一个retention cell

这是这个ret cell的框图与真值表(使用的工艺库为tsmc40nmLP的工艺库)
我使用的是在真值表中1的情况下(CP=0 SAVE=1有效,restore=1无效)时启动ret cell的SAVE功能,如Verdi图像中①;在switch通电后的第一个周期关闭SAVE,启动RESTORE功能(CP=0 SAVE=0无效,restore=0有效),如其中CP即为clk信号,可以看到在switch关闭之前,输出正常,并且已经启动SAVE功能,当switch关闭后输出立刻变为XX,并且启动RESTORE也没有效果,输出仍为XX。(无lvs的输出为总的输出,在switch关断时输出的为其他always on和ISOclamp到0时的输出0)

问题
  • ret cell 的retention_supply_set的值为其所在的PD_sw的supply set还是其他的always on模块的set。
  • 在目前的时序设计中,是否正常锁存了SAVE的信息。
  • 如何设计时序或者更改哪些地方的设计,可以获得正常的输

网友(2024-03-12):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