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瞬态仿真的电压和DC仿真显示的不一样?

楼主(2022-11-07):
电源电压是2.5V,电阻都消耗960多毫伏,但是显示OUT端的瞬态电压时,显示了2.4伏特
什么原因呢

楼主:
我的瞬态仿真加的是直流信号,没加交流信号

网友:
信息少,不好分析。你是VCO吗,加直流看瞬态?

网友:
你这的DC显示都没对啊,vds和d点减s点的电压都没对上,到底依哪个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