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后端的大神,请问走feedthrough,RTL代码需要做修改么

楼主(2022-11-08):
(无正文)

网友:
如果跨block,RTL代码需要修改

网友:
from csdn
https://blog.csdn.net/zhenhuagege/article/details/127357342

一般都是 后端PR在处理  前端不用处理

若真心想帮忙 :

Synthesize & Feedthrough & Repeater

Feedthrough和repeater的需求往往需要等我们完成fullchip的floorplan后才能确定,在做完Fullchip floorplan后,可以确定tile在chip中的位置,这样就能确定哪里需要feedthrough,哪里需要插repeater;

我们做Fullchip的floorplan需要将所有tile的netlist整合成chip netlist来做fullchip floorplan;

在以往的flow中,feedthrough和repeater都是在PR阶段插入,在做tile的synthesize时,是不带feedthrough和repeater的,因此PR的Timing和我们综合出来的Timing往往会有差距,那么怎么保证综合出来的timing和PR的correlation呢?
New Ways

从上文来看,Synthesize和PR Timing的correlation的问题出现在feedthrough和repeater上,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做综合时就把feedthrough和repeater插入到RTL中呢?
How?

怎么在RTL中插入Feedthrough和Repeater呢?

为了保证schedule,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
1、对所有的tile做一遍快速综合,获取所有tile的netlsit;
2、deliver所有tile的netlist给到PR,让PR做出fullchip的flo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