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双极 三极管 高精度 运放

楼主(2022-11-08):
最近在设计一个高精度高压三极管运放,由于之前一直在做MOS管设计,对三极管运放的分析存在一些困难,在最近的不断学习中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就这段时间的经验和问题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Q1.看到一篇论文设计的一个电路,进行学习和验证,对输出级电路的分析摸不到头脑,希望能得到一些建议(下面给出了输入、输出以及总体电路)
Q2.第一级到第二级的输入在哪个地方,第一级首先是共发射极输入、共基极输出、共集电极输出(N46\N32)、共集电极输出(P16),差分输入,通过差分转单端电路进行单端输出,P11\P12\P13的作用就分析不太好了,后面也接着不理解

关于三极管运放设计的经验
1.先熟悉工艺手册,看管子的特性曲线、耐压值等参数,加深理解可以搭建电路进行仿真、参数扫描等验证
2.ua741作为早期的精度运放设计,可以参考相对应的文献和资料入手进行分析,相关资料附件给出
3.运放的性能指标很多,关注点也不同,在设计之初需要对所有的指标有一个大概了解,对其中的重点如输入偏置电流、输入失调电压等要重点分析,了解常用的基极偏置电流抵消电路,解决失调电压的自调零、(电阻修调)、斩波+陷波等方法
4.三极管的特性受温度、电压、工艺角等影响很大,设计时还需要考虑相关因素

网友A:
哪家工艺??  Bipolar base 端不能直接共接 ..mos 可直接并联共接,  bjt 会有 current hogging issue . bipolar ic  通常base 端会串RES
Bjt process 还有些 channelstop .  很多 BJT  device  会  共用“tank “  ,    有些LVS 认不出tank   device .
Bicmos bipolar 工艺是不同的  ..很久前碰过 bipolar , 已不碰

楼主:
谢谢分享,目前用了smicBCD,东部,拟采用24suo双极工艺

楼主:
大哥们 输出级连接R6 R7的两根线怎么理解啊

楼主: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整,将VP11/VP13删去,增益做到了130dB,相位裕度50度

网友(2023-12-09):
引用 网友A:
哪家工艺??  Bipolar base 端不能直接共接 ..mos 可直接并联共接,  bjt 会有 current hogging issue . 纯b ...

学习

网友(2024-05-15):
请问一下原论文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