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时间交织ADC的时间失配的检测和校准算法

楼主(2022-11-08):
目前正在研究time interleave ADC,请问其时钟的失配如何检测,还有其校准的算法该如何设计。多谢。

网友A(2023-01-01):
楼主你好,请问你有时间交织adc的模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有时间交织adc的模型吗

时间交织ADC的模型可以在cadence下用veriloga搭出来,把几路ADC加进去,然后把各种失配也加进模型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有时间交织adc的模型吗

如果只是看失配校准的话,ADC也可以直通过去,相当于没有量化噪声,只是加几条失配的通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看失配校准的话,ADC也可以直通过去,相当于没有量化噪声,只是加几条失配的通路就可以了
...

可以采用自相干算法把时间失配取出来,然后积分后再反馈回时钟延迟上进行校准

补充内容 (2023-9-13 18:05):
这个附件已经坏掉了,打不开了,不要下载了

eetop.cn_基于 FPGA 高速时间交织 ADC 校准与研究.pdf

3

网友B:
之前就是做的交织ADC校准算法,主要就对各通道增益、偏置、时延校准

网友A(2023-02-27):
引用 楼主:
时间交织ADC的模型可以在cadence下用veriloga搭出来,把几路ADC加进去,然后把各种失配也加进模型里去 ...

能请问一下失配是如何加入模型的,我本来想法是用va写出一个描述sar adc的模型,然后在adc输出后面直接加上失调失配u和增益失配g,但是感觉不妥,就像是为了加而加。您是否是在描述adc模型是就在sar 的判断逻辑里就加入了失配。

网友C(2023-09-11):
引用 楼主:
可以采用自相干算法把时间失配取出来,然后积分后再反馈回时钟延迟上进行校准
...

PDF打不开,显示文件已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F打不开,显示文件已损坏?

我试了一下,好像现在打不开了。之前那个帖子不能编辑了,想删掉也不知道怎么删除。

@版主 能不能帮我把上面那个带附件的链接的帖子删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请问一下失配是如何加入模型的,我本来想法是用va写出一个描述sar adc的模型,然后在adc输出后面直接加 ...

如果只是验证time interleave adc的三种失配的话,直接加失配就可以了

如果还要分析里面的子adc的失配构成的话,就把子adc的各个模块的非理想效应加到子adc的模型中分析。可以这里算出来的子adc的总的非理想效应作为一个整体再加到tiadc中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2024-02-23):
引用 网友B:
之前就是做的交织ADC校准算法,主要就对各通道增益、偏置、时延校准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咨询下么哥,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