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sdf反标不上

楼主(2022-11-08):
图片是 lib cell 的 specify 和这个 cell 的 sdf,这个 cell 的 sdf 一条都没标上,有大佬帮忙看看为什么,要怎么解吗?我自己也在研究中..

specify&sdf

specify&s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条都没标上

根据没标上的路径,在sdf文件中找到同样的路径,看看stand cell的写法是不是有点问题。可以尝试下改stand cell的语法,看看有没有反标上,这个问题一般是stand cell的版本和生成sdf文件的工具版本不兼容导致的。

网友A:
加上-sdflog选项,看看反标log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加上-sdflog选项,看看反标log

噢是-sdfstat

楼主:
一条都没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是-sdfstat

log有发了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log有发了哦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testbench,网表文件,sdf,库文件都齐了以后,
检查sdf文件的大约12,13行,如下
12 (CELLTYPE "digital_top_111x")
  13  (INSTANCE digital_top_111x)
里面的digital_top_111x必须和你testbench里,网表里的top模块名一致,记住是模块名,不是实例化名。
我的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上查到这么个解决方法,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没标上的路径,在sdf文件中找到同样的路径,看看stand cell的写法是不是有点问题。可以尝试下改stand ...

stand cell 的 specify 可以改吗?有对比标注上的 spedify 和 sdf 写法,如果是改 specify 的话大致知道要怎么改,但是我担心改过之后就改变 specify 要表达的内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tand cell 的 specify 可以改吗?有对比标注上的 spedify 和 sdf 写法,如果是改 specify 的话大致知道 ...

是可以改的,只要保证你的内容能标上并且正确就行,这种事我们项目之前也做过,具体改法我做验证的不太清楚,这个要找开发同事看看了,针对stand cell是有特定语法的,貌似是改得和sdf文件差不多

网友:
我看了下,应该是后端产生sdf的noedge的问题,model里面的iopath是带edge的,而产生的iopath delay是不带edge,产生的sdf选项改一下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