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内去耦合电容相关问题求助

楼主(2022-11-08):
我们的体系比较特殊,电源和地进入芯片都分别需要经过一根1cm(10nH)的键合线,这样片内的去耦合电容(Cdec)就起不到稳压的作用了,导致芯片内的接受的电压会产生较严重的振铃,请问这种去耦合电容应该怎么摆放?

网友A:
Chip package 一般 SOT SSOP  package应该不到10nH ?  你这 1cm bonding wire 是打 COB ?  还是, 特别package  ,  或 lcd driver 那类 COG , tft lcd driver chip 都长条chip COG 因此DIE很狭长.   COG 有另一类 ITO 电阻问题.
芯片内的接受的电压会产生较严重的振铃
1.      应该问为何chip 内严重的振铃 , 如果是 chip内因driver 大电流ground bounce ,  那应该设计不同 gnd , 把driver gnd 跟analog  gnd 分开来处理 .
2.      另外就 bonding wire 多打几根, 并联bonding wire  ,   10nh  可降低
3.      Chip外电压VDC 多高? 如果低电压用mos cap 去加大内部电容.

网友B:
新人弱弱的问个问题,你这个10nH的电感算大吗?一般IO接口连接线的电感是多大啊,如果也是这个量级,不也存在你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弱弱的问个问题,你这个10nH的电感算大吗?一般IO接口连接线的电感是多大啊,如果也是这个量级,不也存 ...

10nH很大了,一般的键合线1到2nH

网友:
引用 楼主:
10nH很大了,一般的键合线1到2nH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
不懂,只知道是C 和各种R+C的组合

网友:
只要片上电源和片上地之间相对比较稳定就行了,如果真的在乎,可以考虑在C上串联小电阻降Q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串电阻降Q

网友:
多并几根金线,把L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p package 一般  SOT SSOP  package应该不到10nH ?  你这 1cm长 bonding wire 是打 COB 吗?  还是, 特别 ...

我们目前只能采取多打几根金线减小电感了,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