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psrr 仿真曲线为什么是这样的?stb是正常的

楼主(2022-11-08):
psrr为什么是由低往高走?求解

网友A:
你是怎么仿真的,是在电源上加个ac,然后plot输出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仿真的,是在电源上加个ac,然后plot输出点吗?

是的

网友:
LDO上挂了电容吧,应该不小。

网友:
你这系统的主极点应该在输出端,所以PSR的波形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