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2reg的timing

楼主(2022-11-08):
求助,请问在pr的各个过程中summary报告中有in2reg和reg2out的timing violation,是否可以通过调整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的数值来解决?以及怎么调整它的值,比如我现在set_input_delay的值为200,应该调为多少?

网友A:
这要看你的input delay 和 Output delay  是不是必须满足。如果接口时序要求是200,那你就不能改约束。只能改设计。
如果接口时序无所谓,那你才可以改,setup不过,-max改小点。hold不过,-min改大点。

网友B:
input delay不是你能控制的,是外部输入决定的

网友C:
这两个不用管,直接ignore_io就好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input delay 和 Output delay  是不是必须满足。如果接口时序要求是200,那你就不能改约束。只能 ...

您的意思是根据情况然后通过改变input delay的值来修timing吗

楼主:
现在是在pr阶段,还没到S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put delay不是你能控制的,是外部输入决定的

这个在sdc里面不是可以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不用管,直接ignore_io就好了啦

但是这个在后面sta阶段不会出现timing violation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不用管,直接ignore_io就好了啦

为什么不管?以后不修了?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sdc里面不是可以调整吗

调整你要知道为啥调整 调整的是啥 是你外部需求多少 你调整多少 而不是你为了综合收敛而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在pr阶段,还没到STA

你这思路可不利于以后做好pr。duduorz给你说的很清楚了,就是因为他懂sdc这些约束是怎么回事。
你连最基础的sdc为什么要约束怎么约束这些基本sta概念都不懂,怎么做pr?
可能你们公司很大,pr很窄?sta也有专门部门?你觉得轮不到你会sta? 那如果是这样,你就去请教sta的人。
总之给你个建议,否则问题更多,论坛上的帮助很分散,你花这个发帖求助的精力,不如自己多学点基础知识。

网友D:
首先要明白设置input/output delay的意义,这是因为前一级或者后一级的delay无法确定,我们需要保持in2reg,reg2out 中data path尽可能地小来保证你在top上预留更大的marge;所以这值的调整需要保持slack violation,一般是设置clock period的2/3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明白设置input/output delay的意义,这是因为前一级或者后一级的delay无法确定,我们需要保持in2reg, ...

懂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