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age buffer只能是source follower吗?

楼主(2022-11-08):
还有其它形式和结构吗?

网友A:
剩下都是這兩個的變形或增強型, 如 super source follower ...等

网友A:
all circuits' output impedance is low enough for voltage 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 circuits' output impedance is low enough for voltage buffer

什么意思?

网友A:
只要是輸出阻抗夠低, 符合你的電路需求, 就是 voltage buffer
signal buffer 通常為 opamp or source follower, 及其變形
reference buffer 通常為 opamp/ source follower/ MOS' diode connection/ regulator/ ...e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輸出阻抗夠低, 符合你的電路需求, 就是 voltage buffer
signal buffer 通常為 opamp or source follo ...

谢谢,signal buffer除了opamp,source follower,还有别的什么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下都是這兩個的變形或增強型, 如 super source follower ...等

谢谢,super source follower 是什么结构,有什么优势啊?

网友:
flipped Voltage Follow (VFV)

网友:
flipped Voltage Follow 確實也是不錯的架構, 但較常用在 Reference buffer an LDO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