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 前加 200 欧姆电阻预防 latch up 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11-08):
Pad 前加 200 欧姆电阻预防 latch up 的原因是什么?
design rule 上面有这样的一段话,请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此电阻应该是限流电阻,放置与外电源与VDD之间,起限流作用,防止外界大电流输入。 这段话的意思是  电阻小于50欧姆的风险高,50-200要由设计去考虑决定,大于200就要看内部电路能不能接受。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B:
原理的话,我觉得2楼说的对。我说下版图加200欧姆电阻之后,还要盖上一层RES200这个layer。当碰到这个layer的时候,就会认为在这个layer之后的od是core device,不去按照latch up去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阻应该是限流电阻,放置与外电源与VDD之间,起限流作用,防止外界大电流输入。 这段话的意思是  电阻小 ...

学到了新知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的话,我觉得2楼说的对。我说下版图加200欧姆电阻之后,还要盖上一层RES200这个layer。当碰到这个layer ...

版图上确实有 RES200,加上之后可以屏蔽 latch up 报错。